这是不是温度变送器

楼主(2017-10-08):
什么品牌的,

网友A:
MTC-A10 轨道式PID控制器 Well軌道式PID控制器設計上強調體積小,通訊連線便利與控制穩定,相當符合現今控制盤設計上的需求. 1. 世界最新款, 小巧精美, 有三种安装方式(锁螺丝,吸铁式,轨道式) 2. 温控器/性价比高 精度0.2%FS 3.每台具有参数拷贝功能 4. 与工控产品 (计算机, PLC, 人机界面, 变频器等)通讯非常简便。

网友B:
产品推荐?

楼主:
谢谢1楼详细介绍,

网友C:
是温度控制器。

网友D:
是呀,世界最新款?有点说大了吧?
就是一个温控器,可以是电阻或者是热偶输入,模拟量输出,也可以通讯,通讯也就是传统的485形式。

网友E:
这个温控价格估计不便宜吧,看样纸功能比较丰富哦

网友F(2017-11-07):
温控器,现在的一般的温控器都有这些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