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串口驱动安装错误怎么办?

楼主(2017-10-09):
我用RS232转Usb线下载程序,PLC是三菱的,串口线是优越者品牌的,。去年还用过的,今年电脑重新安装了系统,前几天我把驱动安装好,发现一直安装有问题,我怀疑是电脑系统问题,后来我用另一条旧的力特的串口线,就连的上!后来我又怀疑是线坏了,用另外一台电脑去试这条串口线,可以连接确定线是好的。网上搜了一下解决办法,现在试了好多办法,还是不行,很抓狂!
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呵呵;先看一下驱动与你使用的操作系统是否匹配;

网友B:
找过一个驱动,更新一下。

网友C:
TB买的话问他要个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系统跟以前的系统一样的!别的品牌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是最新的,在京东上面买的!

网友D:
多找几个USB驱动试试

网友E:
装个驱动精灵之类软件修复一下。

网友F:
感觉还是操作系统的可能性大些。如楼上所说用驱动精灵或者驱动人生这类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