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9):
三菱FX2N与台达变频器vfd-m通讯,写频率。正反转停止都可以。读取只能一下读取一个数据(比如只读取频率,或只读取电流。或者电压)。同时读取2个数据就会接受许多错误数据,如果同时读取3个数据(频率,电流,电压)就会接受的数据全部错误。然后用触电比较指令来分辨读取三个数据也不行,

楼主:
补充下。是modbus ascii码通讯。波特率设置到了19200 用485bd板

网友A:
数据读取后再用BMOV指令立即转存,还有,你的存储器的地址分配的是对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BMOV转存了’地址肯定分配是对的。

网友A:
有没有把数据转换成HEX数呢,好像是HEX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了

网友A:
方便的话能不能把截图发上来看看,之前在李金城老师的书上看到有和台达的变频器通信的例子,有看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看的李金成老师的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把程序上传,,

网友B:
你写的程序一个注释都没有,自己慢慢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