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9):
要测试一个产品能够受到的扭力大少!

打算用三菱PLC、松下A5伺服、威纶屏、减速机。
要求慢慢增加扭力,直到把产品破坏,要求记录破坏瞬间的扭力大少!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伺服用什么模式?松下A5用到那些功能为主?

网友A:
硬件上少了一个重要的元件:扭力传感器。100N.m的传感器大约要价7000元。
不知道你那个被测件是个什么东西。看了才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B:
需要扭力传感器,推荐福泰克的,反正比较贵就是了,伺服就用普通的脉冲模式就可以

网友C:
估计不好测吧,运动和静止的扭力肯定不一样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需要扭力传感器,推荐福泰克的,反正比较贵就是了,伺服就用普通的脉冲模式就可以
是不是用转矩模式,逐渐加大转矩,直到断裂。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没有啊,伺服带个减速机,然后带着扭矩传感器一起转,直至物料断裂,传感器压力值有个峰值,那个就是最大值,我们是这样做的,不知道你们那边要求。

网友E:
有核心控制器,有伺服马达和减速器做执行器,有触摸屏做人机操作界面,唯独没有传感器反馈扭矩数据回来,您认为这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