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报警画面求助

楼主(2017-10-09):
各位高手,我正在做报警画面,但是我设置了以上的内容,为毛触摸屏上就显示这样呢,我程序触发了M0005,可是没有文字出来,也没有报警的蜂鸣器声音,但是可以从待机的黑屏模式中唤醒,是不是还有哪些内容要设置?

网友A:
最后一张图, 历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看懂,您的这个地址为什么都是一样的,我按照您的方法试了一下,监控起始地址设置为d0,报警设置块1内,我设置了D0.1/D0.2~D0.F,然后触发会有报警显示。但是这样的话,我就只能做16个故障,我想用字监控,设置d0内的不同数值,显示不同故障,但是不知道为何没有作用。还有,我想有报警的时候,触摸屏的蜂鸣器能够响起来

网友A:
试了一下,与监控的地址无关,地址设为M0后,只要返回 历史 项设定并确定后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B:
不好意思啊,我截屏是以前存储的错误画面,后来修改了——那个说明书居然也没有矫正错误就给了人家
实际交付触摸屏程序地址是不同的,就是后面地址末二位不同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已经按照你们的指导做成功了!我还想问一下,控制触摸屏的蜂鸣器,按照说明书能搞起来,但是想让其按照1S的频率响起来,我在程序里加了一个1S的时钟脉冲,听到那个声音,我的强迫症都要犯了,蜂鸣器响的根本不按照套路来,一会长一会短··· 不知道是不是触摸屏的响应有问题。
还有就是我有一个画面,内部要读取很多程序的内存,每次打开那个画面,就要等最少3S才能打得开,我用的232通讯,是不是要提高通讯波特率呀```

网友C:
小心把触摸屏的蜂蜜器搞坏了。。。

画面数据量大,显示慢是正常的。提高波特率要考虑抗干扰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已经按照你们的指导做成功了!我还想问一下,控制触摸屏的蜂鸣器,按照说明书能搞起来,但是想让其按照1S的频率响起来,我在程序里加了一个1S的时钟脉冲,听到那个声音,我的强迫症都要犯了,蜂鸣器响的根本不按照套路来,一会长一会短··· 不知道是不是触摸屏的响应有问题。
还有就是我有一个画面,内部要读取很多程序的内存,每次打开那个画面,就要等最少3S才能打得开,我用的232通讯,是不是要提高通讯波特率呀```

你把那些很多的内容,分一些到其他页面吧,显示内容多肯定会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好,能发一份pro-ex4.0的手册给我吗?我邮箱792001846@qq.com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