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9):
台达变频器报警RERR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没有说明书吗?如果没有,可以电话咨询台达技术支持,各地都应该有。

网友B:
你这是台达那个型号哦!
我这说明书上没找到!

网友C:
呵呵;首先把自己用的哪个系列讲清楚;
另外台达的是数码管显示,最好把报警拍张传上来;
显示的并不一定是RERR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台达变频器报警RERR是什么意思
说明有故障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