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阀干什么用 ?

楼主(2017-10-09):
这个阀干什么用 ?
这里有什么作用吗 ?
百度型号,说是单向节流阀 !

网友A:
单向调速阀,P到A:节流调速,A到P:短接直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比如说,
要低速给进,高速返回,
就可以用这个阀控制气缸,
是不是这样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
要低速给进,高速返回,
就可以用这个阀控制气缸,
是不是这样 ?
可以这么用。

网友B:
A到P 其实是单向阀作用,P 到 A 调节流量速度

网友C:
螺栓调整完后螺母最好要锁定!

网友D:
很常用的元件啊,还有其他的安装样纸的更加便宜,这个要贵一点的

网友E:
单向节流阀

网友F:
可以用来调整气缸运动速度。

网友G:
安装不方便,还不如装一个快速接头样式的节流阀省事。

网友H:
这种阀可用于调节气缸速度,具体用法是控制排气

网友I:
节流阀又叫调速阀(A口节流)

网友J:
一边单向,一边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