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9):
我国3~66kV电力系统大多数采用中性点不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的运行方式,即为小电流接地系统。系统正常运行时,三个相电压UA、UB、UC对称,三个相的对地电容电流IC0也对称,其相量和均为O,中性点对地电压为O,各相对地电压就是相电压。可是平时正常运行时线路中性点对地电压我发现就一直是7V左右 ,这正常吗?

网友A:
测量误差?还是感应电压?

网友B:
中性点不接地,就有可能不平衡。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我未了解过该类系统,无法解释这个现象,也未能理解所述;
   是说(变压器)中性点对地电压为0、而线路中性点对地电压是7V左右(同一时间),还是两种不同状态下的数值?
   该系统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还是为经消弧线圈接地的系统?

   也许我的疑问太过基础,谢谢!

网友E:
这个结果是不是可以印证小电流接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