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9):
看图,是有两个igbt模块控制电流的通断来焊接的,同事焊头线每个上面还有大功率共阴极二极管对管模块。

拆的这台电源机箱是报IUP过高故障的,一开机就报的。
这是控制igbt模块导通与截止的控制板,单独拆下来了量了,600v的模块,能导通但是不能保持导通,截止后也是能截止不能保持截止。用指针表10 k档量的。没有办法来做耐压试验。

楼主:
就是一开机一使用就报电流,电压,功率过高的。拆出来发现每个大功率共阴极二极管边上都有一个测温ic元件。现在不知道是不是IGBT模块故障,导致报电流电压功率过高故障。而且二极管功率模块也没有加硅脂散热,倒是IGBT模块加了有。

楼主:
补上模块图和IGBT模块控制图

楼主:
这是另一台主机箱。波形图看不懂,又懂得师傅前辈指点下,只看懂了点是电流和时间,时间是ms级别,电流是400A左右。用的电流模式焊接。上面一行的时间和下面一行的时间有啥关系,图真多看不懂,有大神能看懂就帮忙花在纸上对应好时间发来瞅瞅。不理解一个大的波形里面包含一组小的波形是啥意思。
  (ps:请问怎么删除发错的这一层内容?没和图片一起上来啊。)

楼主:
这是另一台主机箱,现在问题是不受控,有时候火力很大,有时候火力很小,大了烧穿了产品,小了焊接不到。下午调试了下,最后能用了,但是不知道能撑多久,以前的人坏了就从别的机器上拆下了换,从来不修,也不会修。波形图看不懂,有懂得的师傅前辈指点下,只看懂了点是电流和时间,时间是ms级别,电流是400A左右。最高可调到900A,用的电流模式焊接。上面一行的时间和下面一行的时间有啥关系,图真多看不懂,有大神能看懂就帮忙画在纸上对应好时间发来瞅瞅。不理解一个大的波形里面包含一组小的波形是啥意思。

网友A:
IGBT驱动板上的电阻本来就那样还是高温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看你就是高手,看出来了IGBT的驱动电路。应该是过热导致的,原来绝对不是这样子的。第一次搞这个,第一次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