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0):
这是一台切纸机400瓦的伺服马达带动工作台往返运动,用着用着就报警,报电压故障,两年多一直这样,总感觉不对劲,哪里不匹配?功率不够导致么?换个驱动器用一段时间就报故障了,有时候一天,有时候两天,几天,几小时都有可能!

网友A:
具体型号具体故障报警代码等……??

楼主:
富士的驱动器。换一个换了多个都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上来了。

网友B:
可能是负载惯性大,在电机制动停止时电机处于再生发电制动状态,制动回馈的电压没有及时消耗造成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如果伺服没有外部制动电阻可以加装外部制动电阻试试,或者适当延长伺服加减速时间。

网友A:
按原因及处置排除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年到今年,换过多个

楼主:
引用 卢学斌 在 2017/10/10 8:34:06 发言【内容省略】比如走440cm,走到一半或者某一段就停下报警了,不是走完全程停止时报警的。加制动电阻是外接制动电阻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排除停止时,再生发电制动状态回馈电压的问题吧?

网友C:
换了还是这样就不是驱动器的问题了;如果是运行中报警建议加稳压电源;
如果是停车时报警可能是你负荷惯性过大;

网友D:
单相220V的伺服驱动器,确认供电电压是多大?一般工厂的单相电源电压比较高,约为240V都可能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相220V的伺服驱动器,确认供电电压是多大?一般工厂的单相电源电压比较高,约为240V都可能出现。
是三相380经变压器变三相220的供电

网友E:
端子是否有松动,插头是否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端子是否有松动,插头是否有损坏。
有时候能用一天,有时候用一会就报警停机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