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0):
      经常见有人对开关电源故障发愁,就说说变频器开关电源的常见故障,欢迎各位坛友讨论指正。

说简单一点,开关电源是一个受控的带有负反馈的有一定功率输出能力的振荡电路。

常见故障:
          1,主回路故障,如MOS开关管击穿,自激式开关三极管HFE低【参与起震】,开关变压器短路断路,电流采样电阻烧毁,RCD吸收电路器件不良,开关电源供电通道【如电阻,保险】断路。

           2,控制回路故障。如启动电阻变值断路,他激式芯片不良,控制电路的供电原件,电流反馈信号断路,电压反馈失效,震荡电路电容漏电变值,自激式控制三极管不良,等等。

           3,负载侧故障,常见各支路短路与工作电流偏大,应该特别注意电压反馈支路的电源滤波电容,该电容不良会造成其他支路的电压过高,

          4,平时有时间多了解常见的开关电源电路的结构,如他激式,自激式,单端,半桥,熟悉开关电路中元器件的性能要求,维修起来自然事半功倍。

网友A:
楼主把工作都说出来了,可是到实际中还是会有千变万化的故障的,有时也是不太好查。。。

网友B:
给3844供电的电容容量不足,有不少电源不起振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C:
经验要一点一点积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要把握住基本电路原理,可以说万变不离其宗。当然也有一些把电路设计的特别复杂,或者采用一些非常见的电路结构。

网友D(2018-10-30):
楼主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加个好友交流指点一下我吗!

网友E:
概括说那就是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主回路电路 供电回路 吸收回路 反馈回路【反馈线圈及5V反馈回路】,稳压电路。次级各路输出电路器故障无非有这么几种:1.无输出。2.输出电压低。3.输出电压高。4.反馈回路崩溃炸机。5.开关电源震荡故障。六.短路故障。七.不显示。八.开关管发热故障。九.开关电源噪声。

网友F:
现在我有一台台达的变频器显示一闪一闪的,2848的7脚电容换了不起作用,整流管也凉了没有坏的,应该怎么查,望指教

网友F:
是2842不是2848

网友E:
回8楼,看看散热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