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时器应用

楼主(2017-10-10):
以1MS为单位的计时器断电后会不会自动清零?

网友A: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这要看什么类型的计时器吧!

网友B:
PLC型号及定时器编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1MS为单位的计时器断电后会不会自动清零?
会或者不会。
自己试一下就很清楚了不是吗?

网友D:
有会的也有不会的,所以要看你用了,用断电保持型的就不会清零了。。。。

网友E:
可以查手册或编程试验;
应当如2楼所说,与PLC型号及具体元件有关。

网友F: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网友G:
楼主试试吧  是不是你想要的啊

网友H:
一般可以,但是也要看具体类型。

网友I:
看你具体的plc和应用的计时器了
是不是掉电保持的等等

网友J:
如果不是断电保持的,断电就会清零,计时器“线圈”断电也清零

网友K:
这得看什么类型的定时器,仔细看下使用说明 吧。

网友L:
看你用谁家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