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0):
VFD022E43A变频器其他参数可以改  为什么02.00这个参数就改不了  只能读取

网友A:
02-00,频率指令来源,不可能不能更改;
请确认在通电且没有运行信号的情况下更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运行的  实在停机状态下的  改不了  还有02.09这个也是改不了 其他的参数都可以改

网友B:
上个照片,你修改参数时的变频器正面照片吧!

网友C:
看看是不是00-02设置成了1,设置成1是参数只读

网友D:
再不行就先把系统参数初始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