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0):
伺服电机能否用变频器控制?不用编码器,编码器坏了,想着当普通调速电机用? 经测试用三相步进控制器可以控制,但因线圈的电阻不一样,加的电压也不匹配,所以力矩没有以前的大,如果换变频器能否可行?各位大神请给分析一下?

网友A:
楼主给出全部硬件型号!

网友B:
没有试过,我到是试过主轴电机可以用变频器。

网友C:
我试过,用施耐德ATV32变频器带松下伺服电机
1.若电机类型选择Std(标准),运行就报过流
2.若电机类型选择同步电机,运行报警---角度误差

网友D:
伺服电机是同步电机的话,选择变频器要能支持同步电机控制的即可。

理论上同步电机也可以变频器控制实现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的。只是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但听说过。比如,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选择同步电机模式,然后用V/F控制即可。

网友E:
空调的压缩机是同步电机,每款都要调试保证能跑到极限。伺服也许能转但是不能达到极限

网友F:
建议有型号配置讨论,毕竟很多的变频都不能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G:
变频器支持同步永磁电机应该不多

网友D:
在西门子MM40变频器说明书里,如果选择了同步电机控制,只能是V/F控制,不能进行矢量控制。而且压频比参数是可编程的,由用户自己任意设置。

网友H:
西门子S120,同步电机,异步电机通吃。

网友D:
是,如果是西门子的S120,本身就支持伺服控制,VC控制,通吃。价格会贵一些,他属于工程型产品。产品档次比较高。低端的通用变频器G120,也可以同步电机控制,但只能是V/F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