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0):
各位老师,本单位因为换一只喷油泵,电机变大了,原驱动变频器为西门子6SL3224变频器1.1kw,与S7-300PLC通讯驱动,后换上一只6SL3210变频器4kw,然后把厂家给的改变的运行参数改过去,拨码地址也一样,p918也一样,结果上去以后变频器BF灯闪亮红灯,PLC也是,请问一般应该是什么地方的问题,是不是还要设置什么参数?因为这种变频器我们刚接触,不好意思,麻烦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s7-300硬件组态的GSD文件不一样

网友B:
G120与S7 300通讯故障,这个我插不上嘴了。如果是上位工控计算机与G120的USB通讯,STARTER操作软件的连接,有说明书作指导。

网友C:
用面板直接把参数COPY过去呗,自己设置容易出错

网友D:
BF故障灯亮是总线故障,说明你的配置有问题,PLC的硬件组态上更换为新的变频器,网络组态也要更新

网友E:
看下GSD 文件是不是一样呀,一样的话不见是你的参数还没睡着好吗、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