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0):
模拟量模块可以直接当作一个电流表或者电压表吗?
假如我用一个5V电源通过一个电阻接入到模拟量输入口,相当于当作一个电流表,请问这样可行吗?能得到相对应的数字量吗?

网友A:
三菱的模拟量电流的输入只有4-20ma,s 用这个作电流表的话是不是也太小了

网友B:
电流表的内阻很小,但是模拟量电流输入内阻有几百欧

网友C:
没估计错误的话楼主是想用模拟量来做测试的端口,干嘛不再配个传感器啊

网友D:
接变送器……

网友E:
接手操器

网友F:
用变送器吧。

网友G:
这个,你最好把真实意图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其实就是想用一个直流电源接上一个电阻,再接入PLC的模拟量输入口,然后转化为数字量。根据数字量的大小来判断出电阻的大小。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但我不知道PLC模拟量的输入口能否直接读出电流的模拟量。第一次用这个模拟量模块。

网友H:
模拟量标准信号就是0-10v  4-20ma之类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其实就是想用一个直流电源接上一个电阻,再接入PLC的模拟量输入口,然后转化为数字量。根据数字量的大小来判断出电阻的大小。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但我不知道PLC模拟量的输入口能否直接读出电流的模拟量。第一次用这个模拟量模块。
这个完全可以!不过需要你根据读取的数字量转化为对应电流再计算出对应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