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这种网络架构能实现吗?

楼主(2017-10-11):
(无正文)

网友A:
不建议这种方式(好像不能支持啊),建议上位机采用以太网,现场采用DP总线
MPI好像只能一个主站,另外5622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DP插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5622可以支持MPI,因为我的300CPU只能支持MPI,所以就只能这么搞啊。S7-300与上位机走MPI通讯已经完成了,但是好像S7-200的通讯不上来

网友B:
MPI DP PPI接头都是一样的,协议不一样而已,300的只能支持MPI?什么型号,还要考虑通讯线的距离,支持CPU的数量,什么年代了,现在都是NET了,还有下面的PLC应该不叫从站,从站与主站之间关系明确有专门的通讯协议,比如MODBUS USS等,建议购买转换接头,全部转换成NET通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PI DP PPI接头都是一样的,协议不一样而已,300的只能支持MPI?什么型号,还要考虑通讯线的距离,支持CPU的数量,什么年代了,现在都是NET了,还有下面的PLC应该不叫从站,从站与主站之间关系明确有专门的通讯协议,比如MODBUS USS等,建议购买转换接头,全部转换成NET通讯,
这样,硬件改动太大,S7-200 和200 smart都不支持PROFINET协议.只支持TCP/IP协议

网友D:
网络拓扑不对,S7-200是PPI通讯,组成通讯网络后用个转换以太网模块。300是的MPI通讯的,组成网络后也转换成以太网模块,然后和工控机组成以太网网络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是profinet通讯,就是TCP/IP,前期不是那个北辰搞活动的吗,那个就可以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嗯嗯那可以的,不过此NET非彼NET

楼主:
回复 网友B:
314的CPU,蛮早之前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