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1):
大家好!请问维纶通eb8000如何做三档位旋转开关,如:手动,零位,自动???

网友A:
用多状态设置,多状态切换开关,项目选单等等都可以,但是只写都是用的数据存储器,然后再做比较指令选通即可。

网友B:
多状态切换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比较如何做和d100比?能否给个例子?谢谢!!

网友C:
PLC程序简单的比较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非常感谢!但是我现在就是找不到这种三状态图库,郁闷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去威纶官网下载图库,或者自己做图片手动添加的图库。

楼主:
刚才试了下还是和旋钮没法比,关键是三种状态老是0-1-2-0而不是随意的0-1或0-2,1-2之间没0很尴尬

网友D:
做个多状态指示灯,下面隐藏3个开关给指示灯赋值就行了,按对应位置设不同的值

网友E:
这个图库里肯定有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是用的多状态切换开关做?

网友F:
使用多状态切换开关再在图片找。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是没旋钮自然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下还是和旋钮没法比,关键是三种状态老是0-1-2-0而不是随意的0-1或0-2,1-2之间没0很尴尬
做了感觉还是上边我说的这样啊

网友G(2018-11-04):
我也遇到过这种尴尬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