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1):
欧瑞E800变频器一启动就显示LL是什么问题求帮助。

楼主:
是不是被加密了

网友A:
可能是主板坏了,能找一个同型号的代换一下,进一步确认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给厂家打电话问了说是让我联系经销商,调一下参数就好了。

网友A:
能进去参数的话,参数可以恢复一下出厂状态试试

网友B(2021-08-21):
回复 楼主:
怎么解决的?需要调整哪个参数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