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1操作

楼主(2017-10-11):
我想在面板上操作,怎样设置?谢谢大家!

网友A:
请仔细研习说明书,就需要改两项参数即可,命令源和频率源两项参数

网友B:
CTL\Fr1=AIP,Cd1=LOC.

网友C:
按住MOd键3秒,HMI左上方红点,变成从上往下循环显示,按键启停,旋盘频率给定

网友D:
手册是个好东西,设备使用前第一就要先看清楚手册,特别的在需要同步运行模式的状况

网友E:
找个相应的手册对照着仔细操作……

网友F:
有操作手册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