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1):
两块昆仑通态触摸屏同时和200SMART     PLC以太网通讯,为什么一次只能通讯成功一个,后插网线的一个连不上

两个屏的IP地址也没冲突,两个都可以单独通讯,同时接到交换机上就不合适了

网友A:
没试过这个配置,坐等大神讲课

网友B:
没这么用过,但是我是两个smart plc和一个mcgs通讯,没有问题。mcgs对smart的驱动有个更新包,你找代理商要一下试试。

网友C:
又是一机双屏,是不是需要设置主从屏呢?

网友D:
smart PLC应该只支持一个连接

网友E:
485口通一个,再加个485模块通一个屏。网口用来监控,下载程序。

网友F:
用过西门子屏一机多屏是可以的,屏IP地址设置同一网段,但不能相同。

网友G:
要加一个模块,我之前是电脑和触摸屏同时连一台PLC

网友H:
可以支持八个连接

网友I:
前段时间玩过一下,还没应用在机器上,感觉反应有点延时,屏要带以太网口,两个屏之间以太网通讯,一主一从,找客服要案例吧

网友J:
smart以太网是支持多屏的,但是就不知道你的HMI支不支持

网友K:
这个方案应该没问题
检查下是不是其它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L(2018-10-02):
200smart不支持同时和2台MCGS的屏通讯的,200smart支持8个以太网HMI链接和一个以太网编程设备(PG),用西门子的HMI一点问题没有。而MCGS的屏和西门子的不同,MCGS的屏占用的是200smart的以太网编程设备(PG)的资源
所以不能实现2个屏通过以太网与一台200smart通讯,可以选择一台485一台以太网,还可以使用MCGS转发资源实现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