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1):
再问个问题,现场2个S7-300的314CPU只能走MPI,我用CP5622通讯卡和它们通讯上了。现在还有1个315-2PN的CPU,能通过以太网通讯到同一个上位机吗?就是一台上位机既要走MPI通讯,又要走以太网通讯,能实现吗?

网友A:
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以实现

网友B:
没问题的,这点能力都没有怎么能叫做上位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的PC/PG接口怎么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的PC/PG接口怎么设置?
你上位机电脑用什么软件联机?CP5622不是装有驱动吗?联机软件里面,连接对应的硬件,就要选对正确的硬件通讯端口和设置正确的通讯端口参数。

网友D:
应该没问题。

网友E:
完全没问题

网友F:
这个一个485都支持多个对象通讯,你的是不同通道就更加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