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1):
隧道施工电机,工作电压是660-1140V,110KW,采用星三角启动,看一般的接触器都是690V的,不知道能不能使用在这个隧道施工中

网友A:
一般的是低压的不能用,耐压不够,必须选用中压等级接触器,切记这个问题不能忽悠,

网友B:
耐压太低,不适合用高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成软启动,这种工作电压的软启动器怎么选啊?

网友C:
软启动器也要与负载电压适配。这种电压规格应该是有的,不算特殊。

网友D:
貌似是小了点
要是在660上用凑合。但是安全风险大!

网友E:
这个不能凑合,必须与使用电压相对应。。

网友F:
用软启动方式可以么,毕竟你这个电机就算星三角启动都会造成附近的灯都会闪一下

网友G:
需要找对应电压规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