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风扇不转

楼主(2017-10-11):
现场维修客户的一台ABB变频器(510-180),运转的时候风扇不转,风扇单独拆下来测试能转,更换功率板后上电运行,风扇还是不转。不知道为什么,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有的变频器有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启动自检的时候 风扇应该是转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启动自检的时候 风扇应该是转的
参数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C:
会不会是温度没到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家的不转的,后来我自己设置到常转的。

网友D:
设置一下相关参数看看转不转?

网友E:
要是自检能够转起来就是设置问题!

网友F:
看看是否设置在节能运转状态,三菱,三肯等有这个设置项目,你这个手册没仔细看过

网友G:
第一个,风扇是好的,但不转,这是没有给出控制指令,要看图说话。才能知道什么原因。第二个,变频器风扇不转,如果是自己用,我会在外面自己加强迫风冷。更灵活。

网友H:
abb变频器风扇是三相的吧!我这里的某品牌的都是单相的,启动电容经常坏

网友I:
风扇转动有参数设置的。

网友J:
不管怎样,一般变频器上电风扇都会转的吧!楼主的估计是没给风扇运行信号吧!

网友K:
你看看风扇那个端子有输出电压没有。

网友L:
估计是控制风扇的电路出故障了……麻烦点,加个风扇用用……

网友M:
也许板子没有问题,从设置 上考虑考虑

网友N:
是不是设置了启东温度啊

网友O:
直接把风扇接到24V,让它长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