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问题

楼主(2017-10-11):
 我的PID子程序是按照网上的案例自行编写的,但是在定时中断子程序中执行,执行结果是错误的,同样的PID子程序(所有PID参数都不变),放在普通的子程序中执行就可以,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用的是西门子200PLC。

网友A:
为什么要放在定时中断中?我放在主程序中运行正常

网友B:
首先看你的PLC是哪家的,如西门家的就必须是在中断里面调用,如果三菱家的就必须在顺控程序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西门子200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西门子200PLC

网友C:
西家的PLC的PID放在定时中断块中是为了获取一个合适的采样信号周期,主程序中,这个周期就不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