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1):
那位大师能借鉴一下三菱PLC与松下伺服驱动的程序如何编写更加趋近与完美,以后也便于修改。在此非常感谢同行业老师们的指导。

网友A:
什么方式的?通信?脉冲?

网友B:
三菱什么PLC?如果是FX的就是几条定位指令,再根据机器动作用定位指令执行。

网友C:
三菱的就几条定位指令,编程手册也有例子

楼主:
用脉冲控制的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脉冲控制的方式
那用指令执行发出脉冲就可以。

网友D(2020-06-03):
我也是遇到这种问题,三菱PLC的FX系列,控制松下MCDLT35SF伺服驱动器,
请教 伺服驱动器上X4端子怎么和PLC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