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1):
请教高手,齐齐哈尔二机床生产的TK6926B镗铣床,西门子系统,启动油泵后,烧直流电源。并且测量电源电压升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会不会是油泵的启动MC线圈一侧接Q点一次接220V线?

网友B:
建议检查一下线路是否存在有破损造成的串电

楼主:
直流24V电源是三相380V输入,输出直流24V,20A的,油泵运行后测直流电源输出大约5A电流,然后冒烟。测机床总电源有一相明显升高,电磁阀是另外一个24V电源供电,正常没问题。

网友C:
查看各部电源接线有无松动

楼主:
检查电源线没有松动,会不会有谐波干扰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检查电源线没有松动,会不会有谐波干扰造成的。
1、测量三相380V进线电源电压的真实数值,最好不要超过420V,并检查电源供应线路来源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断路器或者空气开关是否接触不良,导致内部触点打火)。
2、检查低压输出侧的负载线路情况,有没有短路,接地,控制部件烧毁。

网友E:
将总电源开关断开 ,检查一下负载有没有接地或短路现象 。

网友F:
这是调试时出的问题,还是正常运行后的故障?控制电源烧,只有查线路接线问题,供电电源一般不会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床子用过一段时间了,在工人吃饭回来发现直流电源开关跳闸,电源烧坏。厂家来人检查,也没找到问题,在别的地方另拉了一个三相电源单独给直流电源供电。其他部分还是用原来电源,机床开起来先干着活了。用原机床的电源直流电源就烧。现在厂领导又联系西门子公司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控制电源烧了?不是装置烧了?那控制电源是不是应该采用隔离变压器供电呢?西门子的控制电源,都是380V变220V隔离变,再给控制电源24V供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他的直流电源时输入三相380V输出直流24V给系统供电,没有隔离变压器。

网友F:
回复 楼主:
直接面对电网,容易出问题。尽管三相输入没有零线,但还是没有隔离的保险。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他现在是床子不开三相380V电源正常,打开总电源,开油泵,启动机床,检测三相电源就不正常了。直流电源用这三线电源就冒烟。

网友F: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这个进线电源有问题了。换一个电源工作吧,把这个电源的上口开关关断。停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