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1):
CP1E与电脑连接不上,目前在win7系统上使用的是CX-Programmer 9.5版本的,编程线与电脑连接后电脑没有任何反应(换了别人电脑也一样,换了编程线还是不行),没有提示“发现新硬件”,根本识别不了;然后打开CX-Programmer 9.5,设置完型号以后,尝试连接,显示“所选端口不存在”等问题,我在想是不是软件版本的问题,请各位大神给小白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同样型号,我在XP系统下运行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建议还是检查一下设置项目

网友B:
需要手动安装USB驱动程序。

网友C:
楼上说的,驱动没装好

网友D:
官网下载驱动安装即可

网友E:
设备管理器 里面看看驱动是否正常。

网友F:
以前是不支持WIN7系统的,现在不知道支持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以前是不支持WIN7系统的,现在不知道支持没有。
很多年年就支持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以前是不支持WIN7系统的,现在不知道支持没有。
不清楚你说的以前是那个朝代,自有CP1E(H)就一直用WIN7

网友G:
如果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都“”没有提示“发现新硬件””那就是PLC USB 是坏的,或电缆太差劲。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之前试过了,准备换个CXONE V4.31再试试,内心很崩溃。

楼主:
回复 网友E:
驱动是自己到网上下载后安装的,插上编程线电脑毫无反应,弄了好几天了,头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意思是,电脑没有提示“发现新硬件”没问题呢?后来手动安装了驱动了,还是没反应,我准备换个版本的编程软件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D:
首先请确认该USB线完好、你的USB口正常;
上述正常才能确认是驱动异常
你现在没有发现新硬件也没有在硬件管理有?提示,证明电脑根本没有发现这个东西,也就是硬件物理通路有问题,还有就是你是否USB被禁止了:很多公司电脑的USB都是被禁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你所说的可能的原因我都检查了一遍,驱动也重装了,软件也重装了,usb查看了,没有禁用,换了好几台电脑和数据线都不好用,电脑完全没有反应,考虑退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