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谢谢

楼主(2017-10-11):
欧姆龙通讯模块CLK-21使用要编程吗?

网友A:
感觉是不需要编程的
程序 设置在CPU里面。

网友B:
呵呵;这是一个Controller LINK通讯模块;
如果你是之前上面的坏了,那么买个同型号上的设置相同安装上就可以了;
如果是连CPU都是新搞的,需要在CPU程序设置对应的参数;

楼主:
但是我买一个新的上去后用不了呀,设备厂说要编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买一个新的上去后用不了呀,设备厂说要编程呀。
那你让厂家的人告诉你怎么编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