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1):
不是太清楚这个过程中tcp是怎么连接的,有人研究过吗?

楼主:
就是cp343-1模块直接或者经过交换机和电脑连接,电脑端打算自己编写上位机,但是不是很清楚tcp的建立过程,有人了解吗,谢谢了

网友A:
如果设备用的是以太网通讯,你询问如何进行硬件连线规则的话,那个很简单,直接百度搜索网线水晶头的压接线序和压接方法。

楼主:
我在电脑端编写了一个qt服务器程序,然后用普通网线和cp343-1直连,但是没有收到数据,不知道哪里错了。而且我发现这个cp343-1模块有点奇怪啊,cpu我已经拨到stop了,但是那个RX/TX灯和X1P1指示灯还是闪烁,有人知道正常工作时这两个指示灯的情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太懂dotnet,我打算用qt socket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343-1与pc进行tcp通信,两者直连要用交叉网线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cp343-1与pc进行tcp通信,两者直连要用交叉网线吗?
交叉和不交叉的都可以用,现在电脑网卡都支持。

网友D:
你要了解协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PLC侧的tcp通信有具体协议吗,这个还真不知道,我是按照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4&a_id=500509&s_id=0&num=10#anch 配置的PLC侧

网友E:
之前用过cp340与设备进行485通讯的,组态和地址什么都要写对,通讯方式也要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