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过流保护 分析

楼主(2017-10-11):
这曲线看起来太旋,直叫人心惊。
这不 ,越担心啥越来啥 。

楼主:
辐照强度正午时候一度出现 高峰 ,出现6号箱变的低压断路器过流保护了 。看来 原来电流整定值 有点儿小了。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B:
分析结果是温度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析结果是温度高吗
辐射强度波动太大,导致线路某一时刻瞬间过流。

网友C:
一看就是大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伏?
对的,光伏发电站 。

网友E:
什么样的智能断路器呢?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F:
是发电的输入波动大?还是用电输出的波动大?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发电的输入波动大?还是用电输出的波动大?没看明白。
哦,本来是光伏发电 ,刚下过雨,太阳一会露出云层,一会儿又突然窜出云层,导致太阳光辐射强度发生剧烈波动 ,线路电流自然会受其影响 ,非常容易过流。

网友G:
回复 网友E:
断路器应该就是常规的ACB开关吧!
主要是继电保护装置吧!
遥测信号
关键是楼主有没有制定改善方案?

网友F:
回复 楼主:
光伏发电不是先变直流,然后再逆变交流并网的吗?我不太清楚,输入波动大,不是整流以后在直流母线上嘛?会引起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伏发电不是先变直流,然后再逆变交流并网的吗?我不太清楚,输入波动大,不是整流以后在直流母线上嘛?会引起波动?

哦,组串式并网光伏电站 ,光伏组串发出的直流电通过逆变器变为480V交流电,再由交流汇流箱接进所在方阵的升压箱变中的万能断路器,经升压变压器将送进来的480V交流电升压至10kV电压等级,最后接入汇集站,经出线柜开关输出经10kV输电线就近接入上一级变电所,并入国家电网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哇,好复杂呀。这就难怪了。是要变成高压的?学习了!

楼主:
光伏电站由若干个发电方阵组成 ,而每个发电方阵由一台升压变压器和若干个逆变器和汇流箱以及若干个组串构成 。

网友H:
觉得电流整定值有点小,那么,原来的整定值是如何确定的呢,是根据发电能力、还是线路或其他;或者说,到预定的电流值,是否该分断(以保护)。
若调整,是否需经过一定的手续。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觉得电流整定值有点小,那么,原来的整定值是如何确定的呢,是根据发电能力、还是线路或其他;或者说,到预定的电流值,是否该分断(以保护)。
若调整,是否需经过一定的手续。
吸取以前的教训当初是有意将整定值设置得小一点 ,或许还可以设置得大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