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

楼主(2017-10-12):
万能的工控圈,请教一下台达的这款触摸屏用哪款软件可以编辑。这个型号是不是很老了,旧机改造需要将里面的程序弄出来??

网友A:
DOP-A型的,有十多年了;
没有设置密码可以读出;

网友B:
没什么特别就直接重来嘛!

网友C:
DOP eSever 1.00.22可以用于A系列HMI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