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2):
我的一台富士22P9变频器拆下驱动板维修,现在主板一给启动信号就报欠压故障,以确定主板没问题,我以前也是这样脱板维修的。现在没有图纸和资料,肯请版主及各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就是这个驱动板

楼主:
回复 楼主:
就是这个驱动板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的图片怎么传不上去

楼主:
这个驱动板

楼主:
这个是驱币正面图

网友A:
查一下开头变压器出来的几组电压是否正常 , 5V  18V   25V

楼主:
好的,谢谢了,我阴天查一下

网友B:
看一下监控参数里面的母线电压值,如果低于530V,那就是你没有屏蔽正确,板子上有个白色的小变压器就是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可以将变压器拆了,在其次级加5V左右的电压,或者可以采用直流可调稳压电源边调边看其变频器面板显示的母线电源,当显示为530V左右时就可以运行变频器试机了,可以参考F1S的电路进行屏蔽,F1S的如果母线电压低,运行后会没有频率输出。(注意一下小变压器次级的整流二极管反向,如果是输出负压的就外接负压)

楼主:
回复 楼主:
   沈工,谢谢了,我来在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沈工,你好,我原来好几年前也拆板修过这种驱动,当时短接+P和PF点,就不报故障了,这次也是这样弄的,就是一启动报LU故障,另外你说的那个白色小变压器是标号是PT2,是不是工作在脉冲状态,我有F1S  15KW的图纸,对照一下好像不太一样,但也像,就是这部分的工作原理不清楚,能指点一下吗,谢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另外是不是我的屏蔽方法不对,麻烦指点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