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2):
问两个三菱PLC程序基础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何严格区分PLC扫描周期的三个阶段
PLC扫描周期分三个阶段即输入采样阶段、用户程序执行阶段、输出刷新阶段。其中输入采样阶段是专门用于扫描所有的输入点X的状态吗?用户程序执行阶段是只对用户程序进行运算吗?输出刷新阶段才是专门用于执行运算后的PLC程序吗?
第二个问题:PLC程序执行顺序问题,
如果程序如下图的编辑方法,(1)Y002与Y003分别在一个扫描在周期内动作还是下一个扫描周期动作(2)Y003复位M150是在第几个扫描周期完成?

网友A:
为什么要问这两个问题呢?

网友B:
一般的程序不用考虑这一些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两个三菱PLC程序基础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何严格区分PLC扫描周期的三个阶段
PLC扫描周期分三个阶段即输入采样阶段、用户程序执行阶段、输出刷新阶段。其中输入采样阶段是专门用于扫描所有的输入点X的状态吗?用户程序执行阶段是只对用户程序进行运算吗?输出刷新阶段才是专门用于执行运算后的PLC程序吗?
第二个问题:PLC程序执行顺序问题,
如果程序如下图的编辑方法,(1)Y002与Y003分别在一个扫描在周期内动作还是下一个扫描周期动作(2)Y003复位M150是在第几个扫描周期完成?

1、采样阶段和输出刷新阶段同时完成,这个阶段叫做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操作。
2、输入输出状态的改变需要等待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操作的完成,因此,XY区域对应的值只有在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操作后才会变化,在本扫描周期内并不变化(当然你硬要扯什么立即更新指令的话最好再开一帖)。

楼主:
第二个问题还没人回复:第二个问题:PLC程序执行顺序问题,
如果程序如下图的编辑方法,(1)Y002与Y003分别在一个扫描在周期内动作还是下一个扫描周期动作(2)Y003复位M150是在第几个扫描周期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程序控制的精准度要求,必须考虑扫描周期时间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程序控制的精准度要求,必须考虑扫描周期时间的影响
多少步的程序?用了哪些品牌型号的硬件呢??
控制什么工艺?精度怎么要求的?

网友D:
(1)Y002与Y003分别在一个扫描在周期内动作还是下一个扫描周期动作?
Y002与Y003分别在第二个扫描在周期内动作,第一个周期是SET-M151,且M152=1

(2)Y003复位M150是在第几个扫描周期完成?
第三个周期RST-M150,紧接着 M152=0,第四个周期Y003=0

网友D:
请记住,从上到下,算是一个周期(决不回头),再记住第一周期的动作,并开始第二周期(仍然是从上到下),记不住,可用列表显示,即第一、第二、第三周期各自的瞬间动作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了!以前编程时没考虑这么多!看来程序的顺序对程序的影响不可忽略呀!!!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此说来。下面这个程序X002一旦触发就会形成振荡吗?Y002就会一个扫描周期接通,下一个扫描周期断开,可形成方波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