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2):
哪位大神帮帮忙给一个库,或者给一个下载地址。我在百度找不到了

网友A:
百度个库文件 安装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不到,才来问得,帮忙找个可用的地址发给我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帮帮忙给一个库,或者给一个下载地址。我在百度找不到了
https://share.weiyun.com/b9e14d038dc70fb7e1affba6e405e75f
这个地址有200的编程软件,同时里面也有你要的库!安装一下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