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2):
我们仓库有台旧电机,电容没了,原来的型号是3uf/500V,但我在网上看很多是3uf/450V,一个想了解下能用450V这种替代吗?还想知道下电压参数在电容里是个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仓库有台旧电机,电容没了,原来的型号是3uf/500V,但我在网上看很多是3uf/450V,一个想了解下能用450V这种替代吗?还想知道下电压参数在电容里是个什么作用?
耐压。超过会击穿……

网友B:
   所选电容的标称耐压值最好不要低于原参数,否则容易损坏,当然大一点倒无所谓了。

网友C:
可以怎么说吧!耐压越高容量一样的电容价格越高,体积也会变大,但是可以承受高的电压呀,越高越不容易击穿,等等。。

网友D:
450替500应该也能用。

网友E:
看看你的工作电压,一般要两倍电压以上

网友F:
考虑交流电机电压峰峰值,也就是说,1AC220V电机电压峰峰值是根号2倍的220,他小于450V,所以,你的450V耐压值的电容,可以替代旧型号电容用!

网友G:
是单相马达的运转电容对吧,可以的。

网友H:
电容的使用电压必须低于标称耐压,耐压越大越好,450V电容用在220v电路中没有问题

网友I:
500的比450的耐压好点,你用在220V的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J:
电机额定电压多少的,我估计用450伏的电容代替没什么问题。

网友K:
450V的可以代替500V的用

网友L:
楼上都说的对,220V电压用450V耐压电容还是可以的毕竟超过了它的倍压。

网友M:
看看实际电压有没有超过450v

网友N:
不能超过标示的电压

网友O:
正常时耐压选工作实际电压的1.6-2倍就够了

网友F:
我记得,很久以前,出差在火车上认识一个电容制造商的技术人员,和他交谈告诉我,电容的电压标称值是电容两端的电压有效值。特就是说,考虑了电压的峰值。也就是说,它的标称电压值,就是包括了这个电压的根号2倍峰值。

但是实际工程使用,我们不可能可丁可卯的用这个电压值,总是要考虑耐压裕量的。以前曾经有一实例,单位有一台电子设备,控制电压是24V直流电源(那时还很少用稳压电源,都是用交流整流的),开始设计的是整流电路的平波电容器耐压值50V,用着都没事。结果,有一个好事的同事,认为电容的耐压值太大了,浪费,他私下改成了耐压25V,后面的事就是,隔一段时间,这个电容就要爆一次,声音很响,周围都飘着电容封装的东西,爆了几次以后,大家才注意到,这个电容的耐压值不是原来的50V,是改成25V的电容了。

网友P:
可以用的,那是个电容器的耐压值!当然电压等级高点好,这种电容的耐压最大也就能做到500V。代换时最好是相同耐压,不过有的标称值可能450V和500V是一样的。这个没问题,如果不放心可以用两个耐压250V1.5uF的串联后使用!

网友Q(2017-12-08):
以前买电容也发现这个电压问题,但一直没在意,原来还有这学问的

网友L:
现在单项电机电容耐压不都是450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