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 X点都不亮

楼主(2017-10-12):
FX1n 24点40点60的,我测试是使用常开M8000指令,Y都是亮的,但是X一个都不亮,是接公共点com一个一个试过去,一个都不亮,这是plc坏了吗?

网友A:
S/S接的什么?是+24V吗?

网友B:
1N的PLC将输入点与COM点连通,对应的X指示灯才会点亮,如果不亮你测量一下24V与COM点的电压;

网友C:
先检查X的公共端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D:
坏了,找我来修吧

网友E:
如果是COM的公共端,你x0与COM连了不会亮,说明烧了;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x0与COM不接线时有DC24V电压的,你的肯定已经没有电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就是坏了,这种坏是X点全都会一起坏掉?

网友E:
如果公共端的部分烧了,那肯定是所有输入都没有用了;
如果是单一个点坏了,一般是里面的332或472电阻烧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A:
FX1N的好像没有S/S吧?

网友G:
不知楼主是怎么接线进行测试 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FX1N的好像没有S/S吧?
当然有,只是欧版的你可能没碰到而己;
FX1N-60MR-ES   FX1N-60MR-DSS;

网友H:
楼主,FX1N我没有记错的话,上面一排有一个COM,下面一排还有一个COM呢?
测量一下是不是2个都烧了,如果下面的COM没有烧你照样可以玩的

网友I:
照着这个接线图测试,如果输入指示灯不亮,送修吧。不过,FX1n 24点40点60的三种PLC你都试过了?都不亮?不可能三台同时烧掉吧,你的测试实物图片最好上传上来分析。

网友J:
引用 楼主:
FX1n 24点40点60的,我测试是使用常开M8000指令,Y都是亮的,但是X一个都不亮,是接公共点com一个一个试过去,一个都不亮,这是plc坏了吗?
不可能三台都坏了吧?楼主方便上照片看看你是怎么接的线呢?

网友K:
应该可能是电源部分损坏或公共部位烧坏,这个问题好解决,电源DC24 ,降压电阻,光耦,显示发光管,

网友L:
线没接对吧。

网友M:
回复 网友H:
这个办法都想出来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F:
FX1N的好像没有S/S吧?

FX1N没有S/S的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F:
FX1N的好像没有S/S吧?

FX1N没有S/S的哦
好好看下上面的回复;

网友O:
X点是输入点 M8000直接给X是没用的吧
测试X点是不是好的 可以试着用COM点与X触电连接一下 看X点是否亮 或者找个检测接好了试一下 这样比较简单 一个点一个点试就可以了

网友P:
我猜你把输出的COM接上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就是这样试的,应该公共点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P:
我猜你把输出的COM接上去了
输出是COM0、C0M1等等依次递增,COM是电源0V端,也是输入信号公共端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F:
FX1N的好像没有S/S吧?

FX1N没有S/S的哦
好好看下上面的回复;

欧系还真没见过,只用过这种的

网友E:
没见过不能代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