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2):
485怎么对接485串口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485怎么对接485串口线啊?
你具体问题是什么?详细说说!单纯给你说485接线这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485怎么对接485串口线啊?
不懂你要干嘛呢?
A对A,B对B 。+对+,-对-。

网友C:
正负地 最多三条线

网友D:
一般三根线对接。

网友E:
有的地方标示A/B,有的标示D+/D-;连接时A-A,B-B或者D+连D+,D-连D-

网友F:
RS485通信线路很好接,正接正、负接负或A接A 、B接B

网友G:
对接就找一样的怼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