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2):
我这有一台变频器想实现两地控制,用电位器控制调速,是一条皮带电机怎样实现?谢谢

网友A:
首先说明是怎么控制变频器,操作面板,通讯,端子。端子控制的话,可以通过中间继电器,启停按钮再控制中间继电器。通讯要有plc之类的控制器。操作面板要看变频器支持不支持。

网友B:
设定远方/就地开关,可以实现两地控制 ,也可以通过中间继电器和通信 方式实现两地控制 。

网友C:
控制要求不完全,怎样讨论啊,你是要求两地启停,加减速么

网友D:
远程本地切换按钮,通过端子控制吧,速度由电位器给定。

网友E:
用端子控制方式,电位器调速,两套电位器和启停按钮,用两个中间继电器相互转换相关控制线路即可,很简单,小儿科

网友F:
一个中间继电器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G:
究竟哪些功能需要两地控制,要求不明确,如果是启停,中间继电器加转换开关就足够了。
如果是启停加调速,本地电位计或者操作屏控制,由于电缆长度的限制远程就无法用电位计了。只能通过通讯或者给电压或者电流模拟量信号才行,通过PLC吧。
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H:
传动系统两地控制,一般的变频器或控制器如果是智能的,都会给出这个功能,内部的参数即可转换,一路走通讯,一路走端子。

如果没有这个,玩不用接触器转,就会比较麻烦,因为两地控制往往不是单一信号两地,而是若干信号两地都要转,不是简单问题了。

网友C:
考虑一下用端子控制加减速的模式吧,不用电位器都可以

网友I:
远程控制建议用电流4-20mA控制,实际上本地也可以如此控制,这样远程与本地就可以完美兼容,而且这样可以知道当前速度值。如果再加上运行指示故障指示就基本监视好了

网友J:
用端子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