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2):
维修这个富凌变频器过后,试运行电机能转动,模拟量也正常,就是电机没转矩,用脚一踩就停了(已经排除CPU板的问题),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阁下挺有脚力的,哈哈,踩停了变频器报警不?你应先恢复出厂状态试试

网友B:
电机多大的?

网友C:
是在多大频率用脚踩的?电机是运转起来了吗?

楼主:
恢复了出厂设置,20HZ只有2HZ的转速,踩停不报警。电机3KW。用在雕刻机上。先前说错了,就是CPU版的问题

楼主:
恢复出厂设置前转速要高些,转矩稍微大一点,30HZ还是能踩停不报警

网友D:
电流被限制了,太小。也就是压频比不对了。应该是这样。看看变频器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B:
雕刻机的话很可能是你参数不对;

网友E:
雕刻机变频器一般是VF控制的,20HZ对应的输出电压很小,没有什么转矩的

网友B:
你用的富凌具体型号?
如果是雕刻机专用的,那么出厂设定的额定频率是400HZ或600HZ,你几十HZ时对应的电压也很低的;

楼主:
输出正常,参数主要设置哪些用在雕刻机上?
没有高速电机是不是试不出来?

网友B:
你这是普通机型,所以恢复出厂值后电机的额定频率对应的50HZ;不过修改参数可以用在电主轴上;
雕刻机专用的型号为:DZB312B003.7L4DK;

网友F:
频率都不对 呀!当然有问题了呀!这个控制板的问题大呀1

楼主:
雕刻机参数要设置哪些呢?

网友B:
先把你电主轴的铭牌发上来;
如果是电主轴的电机,那么额定频率可能是400HZ或600HZ;
同样的功率情况下,转扭只有你普通的50HZ电机的1/10左右,这是正常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