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P700触摸屏

楼主(2017-10-13):
画面底部一拍怎么弄出来?
两张图不是同一台机器画面底部一拍怎么弄出来?
两张图不是同一台机器
画面底部一拍怎么弄出来?
两张图不是同一台机器
画面底部一拍怎么弄出来?
两张图不是同一台机器
画面底部一拍怎么弄出来?
两张图不是同一台机器

网友A:
你好
   你这个是西门子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网友B:
你想进入系统画面?

网友C:
双手同时按住屏幕下面俩角或上面俩角不动,几秒后会弹出来,是调节亮度的。四个角同时按下,等一会儿会弹出系统界面,但是要用户名和密码才能进入的

网友C: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D:
自带的模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双手同时按住屏幕下面俩角或上面俩角不动,几秒后会弹出来,是调节亮度的。四个角同时按下,等一会儿会弹出系统界面,但是要用户名和密码才能进入的
高手呀,这都知道

网友F:
那个是用触摸屏安装向导的时候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