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个PLC编程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7-10-13):
再问一个PLC编程的基础问题:
定时器T到时间后其动作受扫描周期影响吗?程序如下图:假设扫描周期为10毫秒,T300到达定时15毫秒后Y000、Y003立即输出吗?与Y003相关的Y002、Y004也立即输出吗?

网友A:
显然你没有关注与昨天的我的回答。
任何输入输出都会受到扫描周期的影响,原因是扫描程序完成后才会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
当定时时间到时,结果将是:
Y0所在的T300为ON,因此扫描程序扫描到这里,Y0将在扫描完成后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时被置为ON。
Y3和Y4将在下一个扫描周期内被置为ON,但是同样也要在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后才会真正的被置为ON。
Y2将在之后的一个扫描周期内更改其状态,同样需要等待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

网友B:
影响不大吧,Y2在下一周期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T300到定时完成后是否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立即动作!如果T300不受扫描周期影响,则如图中的Y00是不是也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而立即动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T300受扫描周期的影响,定时所要求的结果就会产生时间上的偏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T300受扫描周期的影响,定时所要求的结果就会产生时间上的偏差
定时器几乎都受到扫描周期的影响,只有在扫描定时器触点的时候才会去更新当前定时值并进行比较。
另外,你必须要深入了解为啥要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后才会改变输入输出状态的原因。
你如果要立即改变输入输出映像区内容,请使用立即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指令,否则,你的输入输出状态必须等待到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后才会做出改变。
HAVE FUn!

网友C:
Y0立即输出 ,Y3晚一扫描周期 。

网友D:
3和4会晚一个周期的!

网友E:
受扫描周期影响

网友F:
就算受扫描周期影响,也是差几十MS,不算大

网友F:
想精确就用中断,中断的误差要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