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7-10-13):
触摸屏是TK6071IQ 这是它的通信格式 PLC用的是FP-XH 60CT 连接线用的是9P母头 2 3 5 三个引脚 就是怎么也连接不上,希望有大神指点迷津啊

网友A:
FP-XH C60T上面带了是接线端子式的RS232接口,当然你也可以加个COM的通讯卡扩展出来;
至于你说的带有9P母头的FP-XH C60CT,我倒是很想看下实物,请拍照上传一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你可能理解错了 我说的用9P母头连接PLC和触摸屏 用的就是232接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你可能理解错了 我说的用9P母头连接PLC和触摸屏 用的就是232接法
你怎么接线的?
PLC系统寄存器里的COM0口怎么设置的?

网友A:
呵呵;那FP-XH C60CT的型号也是不对的,多了一个C;
RS232通讯用三线就行了;
屏上的S接PLC的R
屏上的R接PLC的S
屏上的GND接PLC上的SG;

楼主:
你看这样的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知道啊 要是这个问题就不会发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是我多写了个C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这样的对吗
为什么不选计算机连接协议呢?偏偏选Modbus RTU和通用通信?你触摸屏里选的设备可是松下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我试试看

网友A:
晕;你PLC上COM口选MODBUS,当然通讯不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试试看
RS232接线也要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始连接不上 我就试了几种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9P 2 3 5 三个引脚啊  应该不会有错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瞎搞一通;
看好你屏上9针的具体定义再说;

楼主:
这个是屏上的定义

网友A:
晕;
你的9PIN定义图是不是你的型号对应的先搞清楚了;

网友A:
看清楚,这才是MT6071IP的针脚定义;
搞自动化不能这么晕晕忽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屏上的定义
查查你这个屏通信口端子定义,到底哪个脚是RS232发送、哪个脚是RS232接收、哪个脚是RS232信号地!要搞懂具体管脚含义,而不只是记住一个常规的2、3、5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 还是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解决了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后会注意的 怪我没搞清楚

网友C:
通讯的基础,连线,通讯参数。搞清楚就明白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怎么解决的? 是不是因为触摸屏的9PIN定义没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