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3):
PLC控制柜
在如今工业生产中,只要涉及控制的地方,都离不开PLC,PLC柜的布置与设计,是制作PLC柜的基础与关键。

 1、柜型的选择
适用于装PLC的柜型,通常选用固定柜,且门板为整门的柜型,如KB柜、九折柜和十六折柜等,不宜选GGD柜、固定分割柜、抽屉柜。因为PLC柜内元件基本上为整板安装,如果采用了柜门分割的柜型,不便于安装和调试。对于GGD柜如果必须选用时,需做一下非标设计,将仪表门、前门和下通风门合并成一个整门,且柜体框架上取消前后横梁,以便于安装和维护。

2、柜体通风系统设计
柜体通风方案,采用前门下进风上出风的形式,后门不加进出风孔。进、出风口分别装1个通风过滤器来防尘,外形尺寸320mm×320mm,进出风面积约008平米。由于PLC柜内的元件发出的热量较少,采用自然对流的方式即可,如果要加快风速,可在门板上半部的出口过滤器上,加装1个轴流风机,向外排风,柜体的顶盖没有通风孔,装无孔顶盖。

 3、行线槽规格的选择
行线槽的规格有很多,常用的行线槽宽度为25mm、40mm、60mm、80mm、100mm,高度为40mm、60mm、80mm、100mm,颜色首选灰色。
选择行线槽的原则通常是根据经过此线槽的线的体积之和(含绝缘层)为线槽容量的80%左右,来选择线槽的规格,余下的空间便于线的散热。计算时可以用截面的关系,即线的截面之和(含绝缘层)为线槽截面的80%左右。
通常大于6平方的线缆,不宜用行线槽来管理线束,但有时为了柜内布置整齐美观,对于特殊的线缆,如网线、元器件的预制电缆等,也放进了行线槽,在装配设计时要特殊考虑,根据线径以及弯曲半径来选择线槽,将电缆整齐的放进线槽内。如图1所示。

4、元器件布置的原则
柜内元器件布置,一般是从上到下,从左向右。便于操作与维护,经常操作或维护的元器件应安装在较容易触及到的位置,从高度上讲,尽量安装在离地面400mm至1800mm的高度范围内。如果元器件较多,可考虑将不常操作的元器件(如直流电源)安装在柜体高度2000mm左右的位置上,底部元件安装位置不能低于离地面200mm,否则现场无法接线。布置时避免线在线槽内反复绕,注意节约成本。
4.1稳压电源布置
稳压电源不需要经常维护,且是发热器件,布置在柜内最上部,便于散热。接线少,线槽选用40mm宽即可,线槽深度要整柜考虑,与走线量最大的线槽统一(线槽深度选择下同)。稳压电源边缘与线槽之间的净距是30mm左右。
4.2PLC及各单元布置
与CPU单元相邻的单元,最好是特殊单元和输入单元等干扰产生少的单元。外部电路的电磁接触器及继电器类,其线圈及接点即干扰发生源,因此应与PLC分开配置。(大致在100mm以上)
此外模块是PLC系统的主要部件,需经常进行调试维护,应安装在方便操作的位置。安装模块时自左向右排布,便于扩展。信号线较多,通常选用80mm宽的线槽,机架上端与线槽的净距在30mm左右,机架下端与线槽的净距在80mm左右。
4.3断路器的布置
安装高度以方便操作为宜,周围不要有妨碍操作的器件。通常选用60mm宽的线槽,断路器的上下边缘与线槽的净距在40mm左右。安装时自左侧开始排布,便于扩展。
4.4继电器、端子排的布置
继电器和端子排一般布置在柜前下部或柜后,端子排优先采用纵向排列,内部线和外部线的线槽要尽量分开,如图2所示。考虑到接线习惯(左手持线,右手拿工具),一般端子左侧的线槽留给客户,便于外部线接入,右侧的线槽用于内部线管理。如果空间紧张,也可以两列端子共用一个内部槽或共用一个外部槽,尽量不要内外部共用一个线槽(有串线情况除外),否则不便管理。线槽的宽度根据继电器和端子的数量合理选择,对于外部线,由于现场的进线一般含有备用 芯、屏蔽层等,线径较粗,外部走线槽要选的尽量大
4.5交换机和光纤盒的布置
交换机和光纤盒一般布置在柜体下部,预留的走线空间,应充分考虑网线和光纤的打弯半径,尽量大些,方便现场网线和光纤的接入。
4.6柜内照明
柜内顶部装照明灯,由门控开关控制。单面布置的装1套,前后双面布置的装2套。开门时灯亮,关门时灯灭。
4.7接地系统
4.7.1接地母排
在PLC系统内,所有装有PLC设备的控制柜,均应设置PE保护接地母排和TE防干扰接地母排。PE保护接地母排用于连接机架、电源等设备的PE接地点,与柜体直接连接。TE防干扰接地母排与柜体绝缘安装,用于外部信号电缆的屏蔽接地。
4.7.2柜体接地
安装元器件的安装板等结构件与柜体框架要可靠固定,所用连接件要垫上爪型弹垫,从安装板底部用黄绿导线引至PE排上。柜体旋转部件的接地,应使用铜编织带连接到柜体框架上。
4.7.3机架的接地
机架上有专门用于连接PE的接地螺栓,将机架连接到PE母排上。连接PE母排导线的最小截面为2mm2。

5、柜内布置及结构设计
根据以上布置原则,结合原理图和分柜清单,绘制柜内布置图。无论是柜体、元器件还是线槽等辅料,都必须采用最大外形尺寸,按照1∶1的比例进行绘制。布置图绘制完成后,根据元器件的位置及安装方式,进行安装板的结构设计,安装板的材质通常选用敷铝锌板,厚度在2.0mm~3.0mm。

 6、结语
电气控制柜在设计的过程中,必须结合实际使用需求,在进行电气控制柜设计时,技术操作必须严格规范,为了让电气实现自动控制,提高电气控制柜的制造和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网友A:
基本上是这样做的。

网友B:
这些规矩规定是好的,关键是人,管事的人得懂技术,得按技术标准行事,得有道德,只知道赚钱的人,这些事是做不好的,他们是行业的罪人,得会受到审判的

网友C:
缺一个推荐柜内布局示范。如果有,会锦上添花的。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滴,我找找有的分享出来哈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其实,像EMC这种问题,除了原则的文字描述,再来几张个实物例子根据原则讲一下对错,就非常直观了。也具有指导意义。特别是像PLC这样的电子元器件,它实际是智能设备,对现场的电磁场环境特别敏感,如何安装和布局,也是大家关注的应用话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好滴

网友C:
回复 楼主:
对于PLC的新手,往往遇到的难题,现场干扰是其中之一。而干扰与电气系统的安装布局是有密切联系的。你此楼的题目很热点呦。

网友D:
这个上面说的线槽尺寸好像有一些不是市面上常用的尺寸吧! 50MM的线槽没说呢!

网友D:
3.0的安装板还真少见!

网友E:
有规范就好,这个应该是纯粹的控制柜了,没有低压元器件。

网友F:
收藏学习了,讲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