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故障

楼主(2017-10-13):
大家好;
       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一台白光v606eM20触屏和三菱FX3UPLC老是通讯不了使用的是三菱plc的编程口直接和触摸屏通讯

网友A:
FX3U自带的编程口是422的,你要看触摸屏的连接手册说明,连接电缆对不对,屏中要不要做什么设置。

网友B:
老是连不上
        证明原来能连上,现在有时连不上是吧?一般这种情况是通讯线有问题,还有就是通讯接口有问题,主要查这两方面,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呵呵;之前呢?之前用的PLC是不是FX3U?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之前也是fx3u的plc就是液晶屏坏了换了就通讯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说plc口和触摸屏接口吗?

网友C:
单换个显示屏是不可能会出现通讯不上的情况;
电缆及PLC没问题的话,屏检查一下设置是否更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换个显示屏是不可能会出现通讯不上的情况;
电缆及PLC没问题的话,屏检查一下设置是否更改了;

赞 赞 赞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知道拨是不是别人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看看你屏的拨码吗?

网友D:
换屏后程序写进去时候显示的页面怎样啊,有时间传个图看看

网友C:
呵呵;按楼主的描述,仅仅是换了内部的液晶显示屏;

网友E:
3u如果使用485通讯终端电阻打到110欧姆

网友C:
V606EM连FX3U,一般情况下是连到FX3U的编程口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是连接到编程口的问题已经处理好了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