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3):
遇到一个难题请各位大神们给解决一下:
污水厂的项目
我有一台水泵,是带强冷散热的变频电气,控制方式上我们现场采用一个三防操作柱控制这台水泵,二次原理上我们的设计是现场操作柱按钮启动强制散热风扇,用强制散热风扇的触点去启动水泵的电机;
但是这个方案被甲方的设计人员给否定了,要求强冷散热一个三防操作柱,水泵电机一个操作柱,二次原理设计上必须先启动散热风扇,之后才能启动水泵电机,强冷散热风扇不设计远程,水泵电机操作设计了远程,也就是说我必须到现场把风扇启动后,才能通知中控室远程启动水泵;后来沟通后,可以就一个操作柱,但是设计成了用水泵的触点去启动强冷散热的风扇;给出的理由是风扇可以没有操作柱,但是主设备必须有操作柱;

网友A:
这还有什么难题,不是已经有控制方案了吗

网友B:
是呀,我也看了半天,已经解决了不是?为什么还要提出问题来?先冷却后启动,这个控制就是一个普通的连锁控制嘛,不是很特殊的那种。

网友C:
启动就是同步启动得了,你加一个断电延时继电器在停止后继续运行风扇冷却一段时间得了

网友D:
还可以加上个风压传感器,确保强冷风扇启动有效才可启动电机!

网友E:
楼主的思路是先强冷风扇启动,然后在启动电机
业主的方案相反,貌似有点不好!

网友F:
不明白要求助什么

网友C:
电机没有风扇运转也可以运行一段时间,其实即使楼主散热风扇联锁电机,这个风扇电机断线不转你还是没用!楼主不要纠结了:客户说就按照客户改一下验收拿钱

网友G:
一台水泵而已,为什么不能用一个按钮同时启动风扇和电机呢?

网友H:
工艺要求是先启动散热风扇,才能开启水泵吧。但是散热风扇没有远程操作功能,可以在远程先启动风扇,延时后再启动水泵。

网友I:
也可电机启动后多少时间后散热风扇自动启动!

网友J:
先启动电机再启动风机也没什么多大关系吧!

网友K:
可以同时启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