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3):
EPLAN能表现铜排(母排)连接吗?

网友A:
可以,在端子图表显

网友B:
直接在工具栏里选择母线即可

楼主:
铜排连接之前没用过,也没在意。
EPLAN有定义连接为铜排(或母线)的命令。

楼主(2017-12-20):
当需要出连接列表时,软件程序会自动表示,从这点到那点的连接定义是铜排,并给出截面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