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星三角启动的问题,各位大神看下!

楼主(2017-10-13):
PLC初学者,三菱,需要一个用按钮控制的星三角电动机启动的梯形图,网上找到的都是有时间继电器的。
我需要没有时间继电器,而是通过两个按钮来控制的星三角电动机启动的梯形图。
谢谢大神!
我要梯形图!!!

网友A:
有原理图 转成梯形图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来没有接触过plc,刚刚尝试,希望大神赐教!给个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初学者,三菱,需要一个用按钮控制的星三角电动机启动的梯形图,网上找到的都是有时间继电器的。
我需要没有时间继电器,而是通过两个按钮来控制的星三角电动机启动的梯形图。
谢谢大神!
我要梯形图!!!
没有时间继电器,怎么进行计时转换星三角接触器?让PLC去掰手指头计时吗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太高大上了,mov还不懂,能不能帮我画下最原始的那种笨办法,你懂得。只有常开常闭的那种。非常之感谢!

网友C:
你这是要手动进行星三角切换啊?那还要用plc干嘛呢?

网友D:
手动按钮时切换星三角,碰到很多,一旦忘记转换就麻烦了

网友E:
没有时间控制只有用人去控制。

网友F:
简单的控制就不要用plc了,浪费,现在的人也不知道怎么了,明明很简单,干嘛搞那么复杂,就用一个软延时继电器来替换延时继电器而已,延时继电器就几十块钱,plc 最少得好几百

网友G:
最基础的plc电路了。自己搞下就上手了。

网友H:
星三角起动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