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恢复器这一小节我看不懂书里面的解释,能否指点一二呢??感谢感谢

楼主(2017-10-14):
能否从头到尾大概解释一下给我听呢??

楼主:
还有第一句所指的峰值整流电路又是什么电路呢??是半波整流电路搭配一个电容的电路吗?

楼主:
有大神指点一二吗?感谢感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不过输出是二极管上的电压,得到的是峰值电压。

网友B:
可能是这个电路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半波整流,输出在二极管上的就变成峰峰值取值了

网友C:
看了半天,我也不明白说的什么。哈哈,与楼主一样一头雾水。
那图倒是看的有点明白,是说,一个输入正负脉冲的信号源,通过一个电容器输出,在输出端对地反并联一个二极管,可以把正负脉冲,变成一个单极性脉冲。我理解这是一个脉冲的电平平移方法。是这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半波整流,输出在二极管上的就变成峰峰值取值了
我用这个电路可以抓取一些瞬间出现的电压,以前也用来抓取行频、场频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听了你们说的,自己又看了遍,开始看懂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都还有待学习哈哈

网友C:
回复 楼主:
所以呀,读书也要有自己的理解,书说的和自己理解的往往有差别,虽然说的是一个东西,但理解角度不同。这都无所谓。关键是结论要正确。仅此。
不要迷信书本,书里讲的对不对?解惑需要实践去求真。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我在积累基础知识,后面会付诸实践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积累知识的过程,读书一定要联系实际,要有自己的总结和认识。否则,既没兴趣,也无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