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4):
气缸型号MGPM40-50跟MGPM40-50Z一样吗

网友A:
多了个Z那不一样了哦,看你怎么用?

网友B:
有的话试试啊

网友C:
   尾部字母一般代表汽缸的联接形式,这要么查汽缸厂家的产品样本,要么看实物。不带字母的为标准形式,不带联接部分。

网友D:
看产品选型手册吧

网友E:
估计有点区别啊

网友F:
缸径和行程都一样,这个还要看手册那个Z有什么区别